v5-591g

楼主(2017-05-17):
   ACER V5-591G-53QR DA0ZRYMB8G0

ACER V5-591G-53QR DA0ZRYMB8G0.rar

网友:
只求看内容

网友:
下个看看的 比较详细

网友A(2018-07-20):
有图纸和BIOS 但是BIOS不触发呀 我原来的都能亮 只是进不去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和BIOS 但是BIOS不触发呀 我原来的都能亮 只是进不去BIOS

淘宝买的, 你对下版号,这个版本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 你对下版号,这个版本好几个。

可以亮 芯片拆出来刷好BIOS芯片就坏了 换了一个芯片刷好可以正常进到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 你对下版号,这个版本好几个。

那应该海是BIOS 芯片坏了,有点问题

网友C(2019-03-10):
遇到一台,
开机 黑屏 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台,
开机 黑屏 可以用不。

电流跑多少 先查外设  在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