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不充电BQ24780打死都不充电

楼主(2017-05-17):
联想E455不充电BQ24780打死都不充电

插上电源和电池  电感瞬间又12V,MOS管G级也是瞬间有波形,马上就掉没有了,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
电池换了全新一样,BQ24780  1脚2脚19V 28脚19V 6脚 2.5V  3脚19V 4脚25V 5脚 3.3V 11 12总线波形正常
15脚3.3V 插上电池0.2V  19脚20脚 10欧电阻正常 电容换过了 上下MOS管换了 PR91换了 升压电阻电容换了
PR84取了一样  ACOFF低电平  PQ32换了 PC37 PR79换了 EC程序换了  南桥BIOS刷了
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没思路我也

网友:
EC内部程序写了吗?

网友:
不充电有时不好修呀

网友A:
这种换块电池 看看  电池的数据线 还有电池检测电阻

网友:
我这有一台华硕的也是不充电,现在还没有修好。无语

网友B:
去联想官网下载一个电源软件试

网友:
刷了的,你仔细看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换块电池 看看  电池的数据线 还有电池检测电阻

电池换了 数据线正常波形 到EC到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联想官网下载一个电源软件试

这个也会引起?

网友(点评):
确实会引起,我也遇见过,需要装电源管理

网友B:
这个就不好说反正你也没有思路下载一个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好说反正你也没有思路下载一个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没必要试吧  裸板加电池插可调也会充电吧

网友C:
自举电容 还有就是这个acok 这个信号 充电时要高电平 还有就是前端两张10Ω检测适配器电流电阻 不是EC 与通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举电容 还有就是这个acok 这个信号 充电时要高电平 还有就是前端两张10Ω检测适配器电流电阻 不是EC 与通 ...

都正常啊  你没仔细看我说的啊

网友:
曾经遇到过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好像官网有个软件 你先试试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这台E450 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我有台华硕的也是充不进电没修好

网友:
我的机子修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E560 进水,也是同样故障。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2019-09-24):
我是看到这篇贴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