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50c 使用几分钟掉电,或者启动系统过程中掉电

楼主(2017-05-17):
联想 Thinkpad E450c 使用几分钟掉电,或者启动系统过程中掉电,都是电池本身故障导致,拆开后盖把电池的线(在无线网卡旁边)拔掉,或者选择更换电池,都能解决,这批电池有通病。

网友:
coms电池么

网友A:
这么肯定  电池没有电了吗

网友:
不是CMOS电池喔,是供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肯定  电池没有电了吗

是供电电池,不是CMOS电池

网友:
也有一台,试一下了

网友(2017-09-08):
我的不接电池不会掉电,现在想换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有通病,使用几分钟掉电,启动过程中掉电,THINKPAD E450C

网友(2017-11-10):
PD2也是通病吧  ,,,,,,,,,,,MAINPW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