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24b350fl的bioss

楼主(2017-05-17):
显示器开关机正常,有背光,没有图像,是数据坏了吗?谁有给我一个

网友:
那可不一定,还需要继续判断

网友:
没图像   涉及的问题就多了  先从简单的电压查起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es&kw=s24b350fl论坛暂时没有,可以去某宝看看了

网友:
从淘宝买了个数据刷上好了,谢谢各位

659 Bytes,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上一个错了,这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