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ZUK换屏

楼主(2017-05-17):
联想自由客Z1拆机换屏,,客户要的急,匆匆拆装,说要赶火车,然而就出问题了。回想哈是怎么了,,喇叭上粘了颗螺丝,,然后我压了一下,,就左下角,,直接暴露没有中框挡的,,
联想

网友:
螺丝把屏压坏了?

网友:
典型的粗心大意。这种问题的帖子发普通去就好了。

网友:
好了没有最后?

网友:
做事细心,客户再急你也不能跟着急,不能因为客户的原因打乱自己的节奏。

网友:
上螺丝都要注液长短,你居然还出这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更换尾插,客户着急赶火车,可是没找到对应型号的,想着找个相近的也行,凑合用把,可是怎么也焊不上去了,客户一着急,我也就着急了,怎么也不行,干脆又把客户原来的尾插焊回去,发现还是不行,最后又加焊了一下总算可以了,钱没挣到,白忙活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