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容可以随意应用,那电阻该怎么应用???

楼主(2017-05-17):
如果主板需要补电容我都是直接从任意的板拆电容补上去,那如果需要补电阻该怎么看,不可能老是拿原板拆吧,假如修个6s没有6s废料板那就堵在这了,原谅我小白:daxiao:

网友:
没有料板找块好板拆下来测一下再找相同的啥

网友A:
我认为是要阻值差不多大小就可以

网友:
最好还是都不上去安心些

网友:
一般相同阻值代换

网友:
同阻 值   或阻 值接近的  都可以换

网友:
看原来的电阻是多大的,如果是上啦使用的电阻,找个阻值差不多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于参考或者做基准的电阻不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要阻值差不多大小就可以

不是这样的,看电阻的用途,如果是上啦电阻,相近阻值的可以代换。用于基准或者参考的电阻只能原值换。

网友:
电阻一般找个相同阻值或者差不多相近阻值的电阻代换

网友:
电阻要看什么地方的,一般要原值代换

网友:
查原理图,看看阻值参数

网友:
建议找个相同的替代

网友:
这个只能看图纸,看电阻用于什么用途,如果是上啦电阻,找个相近大小的容量的可代换,如果是基准和参考类型的电阻只能原值了。

网友:
电阻不能随意,尤其是分压开启类,不对的电压会造成开启不正常。

网友:
其实电容也不一定能随便换,尤其是耦合,阻抗匹配用的,滤波问题不大

网友:
电容随便换?就是耐压容量大小标的都一样,音频电路里也不能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