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A1311一体机装WIN7卡死无法安装

楼主(2017-05-17):
苹果A1311装WIN7时卡在系统启动界面不动,换系统,换U盘,换镜像,换外接光驱,换光盘,想到的都用上了,还是如此,最后折盘下来装,装好后放回去一切正常,什么原因呢

网友:
原因。因为你装的苹果机器,有问题很正常,要不你能收上百

网友:
用苹果系统正常吗?

网友:
如果苹果系统正常,那就是系统版本。你可以试试直接安装W10,我遇到过类似的,当时懒的去找W7包,就直接装的W10就OK

网友:
苹果装系统很麻烦

网友:
重装一下苹果系统看有问题没?

网友:
看一下苹果系统行不行

网友:
也许是不支持win7系统,你换win8或者win10试试看

网友:
苹果装WIN7,感觉挺好装的吧,楼主,苹果系统正常吗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