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 掉电重启

楼主(2017-05-17):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一台 B460笔记本,开机有事进系统掉电 有时候进不了系统就低电,通病 , R376与DCBATOUT 短开了,接上就OK, R376与R377 通过 DCBATUT分压得出5V 给单机芯片EN0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我这得这里有个海绵贴纸,被腐蚀就容易开路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这正好有个这样的笔记本,一直没找到毛病。

网友:
直接把这两个电阻飞掉。

网友:
这个通病,,早就有啦

网友:
上张图就跟好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DCBATOUT是哪里发出的信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我照你这么做了还是不行,,呜呜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铁壳通病吗

网友:
换二个电阻就OK了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是老问题了

网友:
修过通病,要分来了!!

网友:
完了要把海绵丢掉

网友:
最讨厌联想的品牌机,毛病多

网友:
楼主要把过程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啦、

网友:
B460都是通病机,拆开就是秒

网友:
老问题了则个

网友:
谢谢楼主,有学一招

网友:
这次不是哪里呵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嗯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海绵导致哪里的电阻发霉的 换完后 把那个海绵搞掉

网友:
B46035V待机通病了啊。修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