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给外星人刮骨疗伤版号LA9331P

楼主(2017-05-17):
好久没见到外星人了,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外星人描述用着冒烟了,拿起机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烧糊味拆机目测两处烧糊大概测量了一下各电感短路状态然后报价客户同意维修然后开干,当去掉芯片后发现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板层内部短路烧的面目全非了,没办法司马当作活马医刮开一层又一层,万用表测试还是短路最后把整个主板刮了个洞主板不短路了,找了4个管子想办法装上去,找到图纸用万用表测试着飞线装好4个管子插电待机有了按开关看电流开机了又把显卡板短路解决掉,装机测试一切OK 配置还挺高的  幸好论坛有图纸要不然这机器估计就没救了

网友:

什么情况发的几次帖子图片上传失败什么意思 ,好久没见到外星人了,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外星人描述用着冒烟了,拿起机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烧糊味拆机目测两处烧糊大概测量了一下各电感短路状态然后报价客户同意维修然后开干,当去掉芯片后发现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板层内部短路烧的面目全非了,没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刮开一层又一层,万用表测试还是短路最后把整个主板刮了个洞主板不短路了,找了4个管子想办法装上去,找到图纸用万用表测试着飞线装好4个管子插电待机有了按开关看电流开机了又把显卡板短路解决掉,装机测试一切OK 配置还挺高的  幸好论坛有图纸要不然这机器估计就没救了

网友A:

什么情况发的几次帖子图片上传失败什么意思 好久没见到外星人了,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外星人描述用着冒烟了,拿起机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烧糊味拆机目测两处烧糊大概测量了一下各电感短路状态然后报价客户同意维修然后开干,当去掉芯片后发现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板层内部短路烧的面目全非了,没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刮开一层又一层,万用表测试还是短路最后把整个主板刮了个洞主板不短路了,找了4个管子想办法装上去,找到图纸用万用表测试着飞线装好4个管子插电待机有了按开关看电流开机了又把显卡板短路解决掉,装机测试一切OK 配置还挺高的  幸好论坛有图纸要不然这机器估计就没救了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图片内容过大发不了了 改天有时间重新发

网友:
版主看到这帖子删了吧我有时间重新发  搞了半天瞎弄了 图片一张也没上传上去 还没办法修改帖子 论坛应该让没发完的帖子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发的几次帖子图片上传失败什么意思 好久没见到外星人了,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外星人描述用着冒烟了, ...

可能是图片太大 或者上传方法不对

网友:
外星人刮骨疗伤版号LA9331p

补上昨天的图片

网友:
刚试了试还是上传失败 这次发两张试试

网友:
再补几张图感觉后补的和原帖就是不完美

网友:
不知道一次上传多了还是图片有问题总会失败

网友:
好了图片上传了几张  上传失败是有两张图片有问题总是上传不了导致所有图片上传失败导致原来完美的帖子变得不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