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 H61M-VS3 1.01 USB没用修复

楼主(2017-05-17):
                                          今天一同行拿了一块主板来  说是能点的亮  就是USB没有用  我一看是一块华擎的H61

                            我记得以前也有人拿过这种一样的板来修问题也是USB没有用  不过是我店里其他小伙子修的  没修好  今天又来一块一样的  感觉有点兴趣  接过板同行告诉我说  他看了下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PS2也能用  问我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我说我看下吧  打发走人   把板子放上维修台  看了下确实能点得亮  圆口鼠标键盘都能用  几个usb都用不了 量了下USB的5V供电发现正常  想着去论坛看看有没有图纸吧  搜了下 这块板的维修帖都没几个  更别说图纸什么的了  好了只能摸了摸索来半天没什么结果  问了下一起做事的同伙   他说要不换个io吧   换了要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桥的问题来   我心想这PS2都能用  应该和io没有太大关系吧  好吧还是自己摸索一下吧  看的usb旁边有两个和华硕一样的小6爪  以前修到过去掉他usb就能用了   没其他办法试着吹掉它吧  取下  涛声依旧  好吧再看看其他地方  突然发现小六爪上面有个0欧的电阻  量了一下  左右都有5V  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它相不相通的时候发现居然有19多的阻值   看着这阻值想着肯定不对啊  0欧都是直通的  二话不说吹下0欧直接点坨锡上去   然后用usb键盘居然可以用来  赶紧做个系统去  拷机一下午一切都正常  所有的USB也能用    维修到此结束   但是让我不解的就是  如果是0欧不良的话为什么两边的电压都5V呢  这个O欧应该就是给usb的5V供电  而且没修之前他也是有5Vusb供电的  但为什么usb就是用不了?  点坨锡就可以了呢?  还希望有大神指教一下啊

网友:
那个小六爪?可是我没点锡之前就把他拆掉了啊  没用

网友:
有可能电压够,电流不够,谁知差多少呢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支持4楼观点
可能是 USB 没负载 的时候  没电流  电压就存在5V
当接上 负载   保险丝过电不良  就把那端电压拉低了
自然USB设备 因缺电而导致 不能使用。

网友B:
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做维修肯定要懂得这是为啥啊。。。。。。。。

网友:
支持8楼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做维修肯定要懂得这是为啥啊。。。。。。。。

这贴有几个比较合理的分析,你一一去验证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4楼观点
可能是 USB 没负载 的时候  没电流  电压就存在5V
当接上 负载   保险丝过电不良  就把那端 ...

专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啊

网友:
手上卖了不少这样的板,感谢楼主分享,给你加3分!

网友:
收藏了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谨慎细心俺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