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我裁决一下是这是被“锁机病毒”干的吗?

楼主(2017-05-17):
~~~帮我裁决一下这是被“锁机病毒”干的吗?哪位亲生体验过-----说说怎么解决----客户的硬盘里有重要数据!!!

网友:
我个人帖子里面,发了个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你用那个试试呗,反正不会破坏数据,只是扫描,如果可以扫描到文件,而且可以保存打开,那就说明不是,如果扫描到也是加密的,则可能就是加密的恶意程序病毒弄的了。

网友:
怕你找不到,帮你发链接吧,不知这个软件你是否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514-1-1.html 关键是方法按照我发的打开后等待一会注册后再操作,PE里面应该也是可以使用的,你试试此软件,里面有几个不同恢复选项

网友:
是不是锁住了呀

网友A:
低级格式化下呢试试好使不

网友:
这个就没遇到过了

网友:
传说中的比特币病毒?

网友:
好像只能数据恢复

网友:
这是微软系统自带的那个锁吧?没试过锁定是不是这样的状态,楼主可以自己试一下看看

网友:
bitlocker锁定无解吧,格式化后无法恢复好像

网友:
痛苦拉,数据重要!

网友:
直接交钱吧,pojie基本不可能

网友:
看看是不是移动硬盘被加密了

网友:
自己先用楼上大神的软件试试 我用过 很好使  实在不行找恢复数据的同行帮你弄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级格式化下呢试试好使不

楼主要数据,你低格后,还有啥。这是比特病毒。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514-1-1.html 另外,要说一下的就是,此软件,你可以先尝试整个硬盘恢复一下,如果不一定非得走完,可以走30% 等等你就停止,然后他就自动恢复已经扫描的部分,然后你保存,然后复制出来,看看在正常系统的电脑能否打开,既然怀疑可能是病毒,所以你就要在1个没有任何资料的闲置硬盘上面操作,如果恢复的部分文件可以打开,就没问题,整体硬盘扫描即可,

如果没办法,最好方法是交给客户自行处理,自己不要破坏给他,也不要试图找人恢复,让客户自己联系,否则客户会骂你黑的。他们不懂数据恢复的专家 可能要价贵,他们以为你要的贵,其实你根本做不了主。费力不讨好,容易遭误解的事情,就尽量少做,让客户自己联系,他们就没有怨言了。我只是随便建议,随你。

网友:
格外观看 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
格式化硬盘做数据恢复试试看,或许可以恢复一部分数据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   ,会不会硬盘挂了

网友:
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比特币病毒

网友:
这个给搞硬盘那些搞 很快 好像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