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进水G510 不触发 BGA掉电补点的方法,以后掉点不用怕了(更新几张补点照片)

楼主(2017-05-17):
  先介绍一下情况:
同行送修G510 不触发   板号  LA-9641P拆后壳发现内存槽断了   键盘拆开  原机带的塑料贴纸也没了。。。进水开关排线腐蚀掉一半 拆出来 COMS电池座子没了 直接焊上的  桥加焊过 EC 附近断线全是焊膏  跟料板似的,不想下手了,先放一边。
第二天早上拿过来试试吧,反正别人修不好修不好也不太丢人试试吧。
维修过程
打值,电感没短路,先确定不是被同行搞废的,别修好开机了,显卡 CPU什么的。。。。。
通电,待机正常  那就直接用镊子触发试试吧,没反应。 EC 114 ON/OFF 有跳变
  107  PBTN_OUT# 没有跳变   100 EC_RSMRST# 无电压
EC条件  都正常
111   EC_VDD0   3.3v
37    EC_RST#   3.3
110   ACIN  3.2v
112    EC_ON  3.3v
115    LID_SW# 3.3v
问题在EC待机部分  修出EC_RSMRST#再说。 3/5V都有,两个芯片的PG 都没采用,示波器 +3VALWP    +5VALWP有掉电接着带起来了 ,再测EC_ON 波形一样,KB9012 A3  111 EC_VDD0 得到供电默认发出EC开启, 为了节能接着关闭,检测到适配器存在再次EC_ON开启
接下来 EC程序,换EC    换好还是原来鸟样。。。。。。
记得前几天 黄老师在远程里面说 桥的RTCRST# 延时电容出问题也会不开机, 拿示波器测 EC_RST的延时电容 看看 ,竟然开机了,找料板换一个,还是还是不触发,延时电阻也换了还是不开机,不经意发现手摸 EC 能开机,经过反复测试,最终用镊子一个一个的碰定位到  EC  34   NOVO#  上万用表测试只有1.9—2V之间跳变,只要一碰就能触发

每次都是停到这个页面。

测开关到EC 测,点位图打不开,直接飞线OK

总结:以前遇到这个信号导致不开机的基本都是开关部分出问题,以后联想机器不触发的NOVO_BTN# 也要测一下
下面这个纯属手贱
中途没拍图简单说明一下
DELL 一体机板子AMD 北桥原本加热能显示的按照 笔记本的曲线拆半天推不动 用力就下来了。。。。。 也没数掉了多少, 用烙铁清理出来 看来还有救,步骤讲一下吧 。
1 先用烙铁开到最高, 处理一下焊盘, 尽量顺着扯出来的线拖锡,
2 用洗板水清洗焊盘,检查有用点,手术刀慢慢刮出一部分铜丝,打值。
3 找吸锡带 挑出里面的铜丝  ,烙铁上线弄个锡球,把铜丝穿插几次上锡,
4 把铜丝焊到板子刮出来的地方,稍留长一点点 把线隔断,在掉电的位置打个圈,
5 把焊接的地方涂上绿油 ,紫外线固化,
6 为了保险起见 ,把打圈的地方 弄点锡膏,量自己把握 。再用风枪吹化基本跟原来板子上一样了,太高的话用烙铁拖一下。
7处理好 要打一下值,更原来一样。
8 仔细检查 打值就怕那种似断非断的 ,防止返修,这种返修麻烦。
亮机图一张,一体机板子挺贵500多一块,好在是修好了。
大家看完帖,加分支持一下 THINKYOU !
前天,接手一台 l800 花屏的, 可以看清楚文字, 屏线接口lvds数据打值有几个没有值的,修好补几张照片,总共补了8个点

网友:
二修机都不想弄

网友A:
桥换好了最好用布棉擦干净  不然粘乎乎的怪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换好了最好用布棉擦干净  不然粘乎乎的怪恶心

我那张别人 焊的 。。。。 先拍找 让大家鉴赏一下我也是带着恶心修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焊膏

网友:
楼主的贴 很给力 受教了 点赞 多发贴 多加分

网友C:
洗板水或者酒精把桥下面焊盘做清洁的时候,不能用太多,否则板层容易鼓包

网友:
另外,王总你这技术很不赖,手工也挺扎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或者酒精把桥下面焊盘做清洁的时候,不能用太多,否则板层容易鼓包

受教了 ,掉点以后更容易 渗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焊膏

应该是低温锡桨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学习,加分。。

网友D:
加3分,你太厉害了,对了,你用的酒精是医用酒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3分,你太厉害了,对了,你用的酒精是医用酒精吗?

都是用 洗板水, 植桥 换桥修板 一天下来 熏的头疼,不知道会不会 用久了死的快一些,现在赚的钱不够看病的

网友:
LZ技术没得说心细

网友:
楼主 修的 挺细心的, 手工也不错。

网友E:
耐心技术可嘉,实际当中价格估计难报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耐心技术可嘉,实际当中价格估计难报价啊

被 猜对了 同行的 价格100 元

网友:
二修加掉电算是很不好修的机器了 加分了

网友:
进水的  二修加   掉点算是很不好修的机器了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被 猜对了 同行的 价格100 元

我去报价这么低 啊,还能做吗

网友:
LZ是个老司机啊,这技术 手工都很硬呀

网友:
LZ是个老司机啊,这技术   补点好像没成功过呢,以前都换板;了

网友:
补焊点的活做的这么好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不孬

网友G:
飞线不点好麻烦,眼镜都要看瞎

网友:
分已加,多分享,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不点好麻烦,眼镜都要看瞎

这个还好 今天飞 了一个更多点的

网友H:
联想的你触碰EC才开启,我在想要是不触碰的话,估计还要整会啊

网友:
楼主的焊工比较好,我一般是掉点就直接不高了!

网友I:
楼主飞好novo#后有没测下EC_RSMRST#有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飞好novo#后有没测下EC_RSMRST#有没电压了?

肯定有了 ,测试过中间 有断开飞线 试过 就是这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想的你触碰EC才开启,我在想要是不触碰的话,估计还要整会啊

运气维修

网友:
补焊点最伤眼了,想想就头疼

网友:
二修机,主要还是看耐心啊

网友:
补点的手艺不错啊,身经百战啊

网友:
补得不错,功力了得

网友J:
楼主好手艺,我补点一直没练好,掉点的都忽悠换板了。这几年没用过洗板水了,一直气味大,再就腐蚀手,医用酒精挺好的,我还喜欢闻酒精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手艺,我补点一直没练好,掉点的都忽悠换板了。这几年没用过洗板水了,一直气味大,再就腐蚀手,医用 ...

洗板水 用着头疼 , 酒精 洗不干净

网友:
这种帖子必须顶 简直受教!

网友:
时间过了 无法给你加分了!

网友:
补线还是很要技术,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看到掉点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