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坚果Pro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7-05-17):
锤子坚果Pro拆机图解教程

  坚果Pro是锤子推出的一款新机,采用5.5英寸1080p显示屏,搭载骁龙625/626处理器,内置4GB内存和32/64/128GB机身存储空间,后置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电池容量3500mAh。坚果Pro做工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锤子坚果Pro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锤子坚果Pro拆机

  需要注意的是,32GB版坚果Pro采用的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而64/128GB版则是16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锤子坚果Pro拆机方法/步骤:

  坚果Pro机身采用了双面玻璃,在拆解上一般来说是采用背面黏贴玻璃的形式。在拆解前照惯例,先取下SIM卡槽。

取下SIM卡槽

  首先用风枪将后盖吹下来,小心用刀片轻轻撬起,然后慢慢撬开。后面背板分为两块,上方为玻璃,底下的小贴片式塑料材质。

风枪加热,用刀片撬开下方的小贴片

贴片被成功取下

取下贴片后特写

  机身的内部特写。内部分为三个部分,从上到下分别是主板、电池仓、副板。

机身部分特写

  下面拆卸主板,在拆卸内部零件时由于涉及到电源,所以为安全起见,先进行断电处理。找到电池的BTB,先用螺丝刀拆卸保护盖板,接着用塑料撬棒进行断电,在附近有两个与主板相连接的两条BTB,也可以先行断开。

断电处理

  接着在主板上还有两个保护盖,分别固定着前置摄像头和听筒附近的元器件。

主板上的两个保护盖

移除底部排线固定挡板

成功分离

  取下来后继续拧下剩余主板螺丝,以及一根RF插头。

拧下剩余主板螺丝

  接着就可以拿下主板了。

主板成功分离

  接着拆卸副板,拧下7颗螺丝后,拆下这个集成了震动单元和扬声器。

拧下7个固定螺丝

取下底部装饰板

(本文内容来自UC头条)

网友:
果然是新机,才上线还没有去抢,你这就已经拆了,要的。

网友:
  拆卸BTB和RF接头即可拆卸下副板。

拆卸BTB和RF接头

拆卸下副板

副板特写1

副板特写2

  拆卸指纹识别的BTB接口,要小心拆卸。

指纹识别的BTB接口

  最后一步拆卸电池,只需要撕下两个易拉胶就可以轻松拿下。

  部分细节图:

部分细节图

  后置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和前置摄像头特写。

  需要注意的是,32GB版坚果Pro采用的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而64/128GB版则是16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前、后摄像头特写

  主板正、背面特写。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面特写

  锤子坚果Pro拆机到此结束!附拆机全家福。

拆机全家福

锤子坚果Pro拆机全家福

网友:
好用么 想要啊

网友:
全网首发啊,

网友:
我都没抢到,你都已经解剖了

网友:
要是4K屏为都买了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最主要的没说到。。这个锤子到底多少钱?

网友:
这么快就拆了 我还没买呢

网友:
什么时候拆小米666666666666

网友A:
如果能注明btb、RF是啥 在哪 就完美了

网友:
这手机做工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注明btb、RF是啥 在哪 就完美了

接口和天线吧

网友:
拆机图够详细 可以 谢谢

网友:
费心了烙铁  正在学习手机维修中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过锤子手机买个锤子

网友:
有心有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