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460

楼主(2017-05-17):
联想G460拿过来的时不过保护隔离,排查是PU18坏了,之前电池还可以用的。换了公共点正常,又可以充电了,怎么一触发就掉电。
掉电

网友:
显示掉电还是电流到多少?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可以查一下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没有亮机图啊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或者能不能描述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最近都没时间关心维修了,慢慢的转行了

网友:
吧cpu插拔一下 如果不行 查查cpu的管子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