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mini A1176进苹果U盘进不了!!!!!

楼主(2017-05-17):
mac mini A1176进苹果U盘进不了

接到一台苹果迷你A1176装系统

进不了系统 不认系统

用苹果U盘可以认到、进不了、

认到了苹果系统、

但是进去之后就进不了了;如下图:

换了几个苹果系统U盘都不可以;

10.3、11.4、12.1、12.4

都不可以

求大神告知什么问题

网友:
在线等啊  拜请维修界大神

网友A:
换个10.8的就好了,这个版本太高了

网友B:
我碰到过是版本的问题,用最新的版本搞定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继续换版本试试

网友:
换了4个版本了  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是版本的问题,用最新的版本搞定的,楼主可以试试

12.4的不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10.8的就好了,这个版本太高了

好的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