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240 电池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7-05-17):
Think X240 电池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拆机 接可调电源测保护隔离q9 19v没过来 ,查-PWRSHUTDOWN该信号无, 查此信号来自U101,查u101供电发现99脚电压为1.2v 明显偏低,正常应该19v , 查此电压来自D10, 电源口19v过来经过F5再到d10,f5,保险没坏 ,测f5 到q9前级,发现断线,飞线再次上电ok 机器亮机。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跟上来啊

网友:
楼主飞线怎么不就近飞线啊!

网友:
确实是啊楼主把把线飞到哪里了,就近不没有焊点吗

网友:
这个没有就近的,必须飞到第一个隔离管前,图纸论坛有 我就不传了

网友:
我接到一台进水的   修亮了  但是只要把电源拔了再插上去就关机了    不拔的话也可以充电  就是不能拔电  不知道怎么看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啊  看ibm的电路头就晕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