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四声报警求助

楼主(2017-05-17):
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DELL四声记得好像内存,楼主换过没?

网友:
之前有一台机器,也是4声报警,拔内存2声报警,刷了好几个Bios最后,还是刷bios解决了

网友:
之前是什么原因、让你刷bios呢?

网友:
看看BIOS电池有电没,多刷几个,我刚修了一个5420 时亮时不亮,不亮时集显供电没出,刷BIOS  OK的

网友:
   四声是内存故障,这款的话你可以插另外一个槽试试。。。

网友:
拆内存有两声报错,插内存有4声报错的话注意检测显卡和集显供电也有可能是BIOS,不装屏线有8声报错

网友:
看看biso 的版号对不

网友:
电池或CPU问提吧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  有没有抓内存的动作

网友:
有可能是小电池或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