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5-17):
惠普G6 待机0.046 按开关到0.068.上电跟没上电都没有3v5v.
3v5v电感阻值正常
待机芯片51123a 除了1.6.18脚无电压,其它都正常。

此pu12芯片发烫。但测量脚位阻值正常

此芯片周围的3v5v转换电压管也测了,无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
建议楼主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部分惠普机器必须原装适配器

网友:
待机 0.046似乎待机就偏高  先从待机开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