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1 风扇问题

楼主(2017-05-17):
一台ThinkPad s1 yoga 风扇刚开始转一下,后面都不转了,散热架非常烫,以至于掉电,会不会CPU问题,高手路过指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时间长了肯定会的,散热一定处理好,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 不过你的建议先排查下

网友:
能改强转吗

网友:
我在联想K2450的机子遇见过 CPU温度高 掉电 死机 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还在维修之中,希望高手路过指点一下,谢谢,会不会BIOS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今天又碰见一台,难道是通病吗,求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