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冷机开机卡在LOGO

楼主(2017-05-17):
东芝L510冷机开机卡在LOGO,然后自动重启,反复多次关开机后才能正常加载到桌面!

网友A:
怀疑某芯片加热后正常 拆机看看 可以冷家加热某芯片开机 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不会是外设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某芯片加热后正常 拆机看看 可以冷家加热某芯片开机 确定故障点

谢谢指点,不知与CPU大电容是否相关!

网友:
CPU是大电容的一多半是这个电容问题,你可以先加热,或者并一个330电容试试。

网友:
我的 换了 330M  还是 卡 LOGO 不动

网友:
jius就是cpu大电容的问题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