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蓝屏重启。不联机。完美修复

楼主(2017-05-17):
不会编辑帖子。上次折腾累屎。
老李告诉我:别墨迹  先干再查,注意细节。
一路侦查,显微镜下面看着螺丝孔有受伤痕迹,于是刮螺丝孔飞了线。话说第一次飞。下铺兄弟告诉我很丑,一句话就说出了实情可是我搞了几天。

然后不联机,不充电,换ID板测后壳总成正常。于是干U2 。准备干了再测

干了就妥了。

开机还是蓝屏重启。刷了个鸡鸡,好了。

老套路感谢老李,感谢老徐,感谢老覃,感谢朱总感谢chinafix。实地2个月进步不少。
问题是,现在遇到安卓就蒙蔽。
谁来99我

网友:
飞线很牛13

网友A:
安卓图纸不好找,有些芯片也不好找

网友:
安桌机 直接不修   完事

网友B:
不修就木有机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修就木有机子修

安卓机子除了三星,或者华为高端,其他维修价值不高,机子便宜,很多人坏了就换新的了;即使不换新的来修,也报不起价

网友C:
一样...  三星HUAWEI图纸也不好找。。 我最近也碰见主板问题。。懵了。。  换主板交差好了。。

网友D:
楼主,问下,是飞了一根线,对吗?

网友:
飞线练得很6啊,漂亮。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图纸不好找,有些芯片也不好找

一般芯片上都有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  三星HUAWEI图纸也不好找。。 我最近也碰见主板问题。。懵了。。  换主板交差好了。。

不光是三星华为,安卓机差不多都这样,基本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是飞了一根线,对吗?

在吸锡线里扯一根出来飞线就好了。飞好一根固化一根比较安全。

网友:
第一次飞线就搞得这么棒,实地没的说,加分鼓励

网友:
老早就有了

网友:
还在练习飞线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