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S531 报错

楼主(2017-05-17):
S5-S531 版号:LA-9671P 1.0  开机报错 0187 2200 2201 淘宝买的程序,刷BIOS和密码芯片U8解决!注意刷密码芯片的时候要手动输入芯片型号!

LA-9671P 1.0.rar

网友A:
是上网本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网本的bios,吗

不是 联想的超级本

网友:
下面那个广告打得好6啊

网友:
多谢,这样就不用百度了。 。

网友:
不能用,刷了不亮

网友(2017-10-11):
我的刷上去还是一样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注意刷密码芯片的时候要手动输入芯片型号!否则不能用的

网友(2017-12-25):
怎么手动输入啊,我的没有找到和芯片一样的型号的信息呢,查空不了,刷完也不行

网友(2018-03-27):
刷完了还是报错,手动选择了,用的809f

网友(2018-09-12):
我的客户说开始蓝屏,随后不显示触发1.2掉回0.9,I7de 刷刷试试

网友B(2020-09-14):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开机报错的。U8备份了打开看里面有该机的SN号的信息。刷了楼主的U5 U8上去,也还是报错。测试程序是好的。机器可以开(BIOS我合成了ME)。但故障未能解决。

网友(2020-12-24):
我的刷了还是报错,不知道是不是io程序问题

网友(2021-03-17):
bios是好的可以亮·至于你说的u8摘下来不识别手动输入芯片不存在·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开机报错的。U8备份了打开看里面有该机的SN号的信息。刷了楼主的U5 U8上去,也还是 ...

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忘记了。好像是换了一个料板的8脚还是16脚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