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3)

楼主(2017-05-17):
型号:GX1100
故障现象:有5vSB  短接绿线开机  风扇转动几下停止 保护

网友:
检修思路先检查后级 是否有过压 欠压的情况 从而引起保护

短接绿线开机测试瞬间各路输出电压

3.3v正常

12v

-12v正常

5v 无输出

看来是5v无输出 引起的欠压保护

网友A:
后面呢
查到什么引起的保护了吗

网友B:
修电源的都是大神级的人啊!

网友:
拆下5v DC-DC小板
打输出对地阻值无短路

外接12v测试输出0.7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呢
查到什么引起的保护了吗

就是5v 欠压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的都是大神级的人啊!

现在都没人修电源了 都说没有价值了
按也是新手 没事电源练练手的

网友C:
电源我到现在也修不明白

网友D:
修电脑很危险 老喜欢爆炸 我给搞怕了  已经有几年没修过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我到现在也修不明白

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脑很危险 老喜欢爆炸 我给搞怕了  已经有几年没修过电源了

是的 毕竟有高压 短路的会炸的
可以修点 初级没有短裤 严重烧坏的 电源

网友E:
还在连载吗  楼主? 修的怎么样了,修好测试时候记得串联灯泡就不还BOOT了!

网友F:
12v的电压也不对,才9v

网友G:
看这电源的做工很好,看着舒服。楼主,哪里产的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在连载吗  楼主? 修的怎么样了,修好测试时候记得串联灯泡就不还BOOT了!

还在连载吗  楼主? 修的怎么样了
还在继续

修好测试时候记得串联灯泡就不还BOOT了!
这个是保护 短接开机后 也有输出
说明初级部分没有短路 就不用串灯泡了 也不会BOOT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2v的电压也不对,才9v

因为后级监控IC 保护后 关断前级的IC供电 很快 毫秒级别
所以用万用表 抓不到 12v的电压 等万用表反应过来了 已经是9v了
得上示波器 才能抓到12v的 瞬间输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这电源的做工很好,看着舒服。楼主,哪里产的电源啊。

网上查了下 是ATNG 台湾的 一个经过INTEL 认证的电源厂
大概更七盟 乔威 这些厂一样的
没有台达 全汉 康舒 光宝 海韵这些大厂知名

网友:
检查5v小板PWM芯片 APW7073A工作条件

13脚 PVCC电压

14脚VCC电压

6脚EN 电压

10脚 BOOT 电压

VCC PVCC EN 电压正常

无输出
PWM APW7073A 坏了

网友:
直接更换5V DC-DC小板
短接开机 风扇转动正常

5v

3.3v

12v

-12v

PG

测试各路输出正常
接主板 进系统测试 正常

网友I:
直接更换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更换小板?

是的 没有APW7073 芯片换
直接拆相同的电源 小板测试正常

网友:
电源不好修的

网友:
没事 练练手吧
这样的结构的 比较新 复杂点

网友J:
神人,很有功底。

网友K:
辅助供电什么的一直都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神人,很有功底。

只会修点ATX简单问题的 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辅助供电什么的一直都搞不明白

ATX电源
都有辅助5vSB
这是属于ATX规范吧

网友:
ATX才有的辅助5V SB

网友L:
虽然是连载篇,但是很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的
ATX 才有 5vSB
为主板提供待机供电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虽然是连载篇,但是很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也算是 新手 学习下 电源维修的吧

网友M:
好多年没有维修过电源了

网友N:
在我这就是5元 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多年没有维修过电源了

好点的 品牌电源 还是值得修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我这就是5元 的事

在我这就是5元 的事
这是杂牌垃圾电源的价格

这个电源新的卖1100多
坏的 不止卖5元吧

网友O:
DC2DC方案的话 修起来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传统的被动式ATX电源修起来那叫一个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O:
DC2DC方案的话 修起来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传统的被动式ATX电源修起来那叫一个难受

是的 5v 和3.3v 是独立的 可以单独检测 12v部分很复杂

传统的被动式ATX电源修 后级是用的肖特基整流
不能单独测试 每一路 是否正常
保护就会 牵扯到整个后级 难度很大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后级监控IC 保护后 关断前级的IC供电 很快 毫秒级别
所以用万用表 抓不到 12v的电压 等万用表反应过 ...

哦,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辅助供电什么的一直都搞不明白

辅助供电这块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有时间可一交流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O:
DC2DC方案的话 修起来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传统的被动式ATX电源修起来那叫一个难受

这是实话,llc+dc to dc结构虽然比较新,没什么图纸,但是集成度高,维修也比较方便。

网友:
这也是按的猜测吧
也没有示波器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辅助供电这块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有时间可一交流下

辅助部分 一般好学点吧 一般都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实话,llc+dc to dc结构虽然比较新,没什么图纸,但是集成度高,维修也比较方便。

涉及到主动PFC 和谐振变化 同步整流 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