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400A 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有时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5-17):
asus et2400A 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有时进系统黑屏,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看下是黑屏还是暗屏 若是暗屏就查下屏的条件 若是黑屏看下电流等是否变化

网友:
等大师解答

网友:
查LCD开启电压,或者屏线借口有没有烧坏的电容电阻

网友:
条件说得太少

网友:
黑屏后没北桥供电,现在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