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400A 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有时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5-17):
asus et2400A 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 有时进系统到桌面后黑屏,有遇到过的吗?哪里问题 ,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开机过LOGO 也会黑屏,还没进系统呢,不接硬盘也会黑,按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
看看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外接试试看

网友:
是黑屏,按键盘都没反应

网友:
是黑屏 按键盘没反应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如果卸载 了能进,装上不能进那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黑屏之后有没声音  主板 还有显示屏 一方面 都有可能

网友:
bios 刷过了,故障一样,有时候进系统桌面黑屏,按键盘没反应,有时候刚过开机LOGO 黑屏,不是屏暗,确定是主板的 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如果有独显禁用独显用集显试试

网友:
华硕的  机器一般先干BIOS

网友:
可以关闭独显的话先关闭独显试试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能 说明集显的驱动不对  不行查主板了

网友:
将独显关闭  用集显   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看里面有没有暗影,确定一下有没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