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楼主(2017-05-17):
CPU无供电,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源管理芯片周围拆除了好几个电阻,其中有一个电阻还带主板拉起了线,这样的状况还有修好的可能吗?映泰G41d3c

网友:
太麻烦还是换主板吧,这样修起来也不一定会稳定

网友:
换吧,坏太多了

网友:
迅维网真好,给了个我学习 看师傅维修经验 必须加分

网友:
很好 下次 碰到 试试

网友:
台机主板又不贵,找块二手的装上得了,修好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
上实物图片看看?
G41的电源芯片应该不复杂吧,按理是能修的。

网友:
放弃吧,要修好这片主板,第一资源图纸,有的话就可以修好,资源难啊,把命留到下一台机器吧。

网友:
还是换主板吧,这样修起来也不一定会稳定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cpu供电真不好修 可以自己练手 试修

网友:
价值不大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换了再说 。。。。

网友:
想修就找点位图,不想修就掏一块二手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