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HP 2000 温度高,如何处理

楼主(2017-05-17):
一开机,鲁大师测试,1分钟要不到就到90度啦,风扇换了也没好,吹出来的也是热风!

网友A:
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加了铜片一样的

网友:
换改良的显卡

网友B:
这个到没试,不过可以试试,改良过的显卡能降低温度么?

网友:
全新的铜片,没有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没试,不过可以试试,改良过的显卡能降低温度么?

要是我自己解决的话,直接建议换集显主板永远解决问题,换显卡毕竟还是有风险的,现在板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
铜片不导热还能吹出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自己解决的话,直接建议换集显主板永远解决问题,换显卡毕竟还是有风险的,现在板的价格也便宜

不,反正都闲着,我闲着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C:
是DV2000还是HP 2000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DV2000还是HP 2000独显还是集显?

HP 2000 独显的

网友B:
等待结果吧,显卡已经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结果吧,显卡已经取下来了

换了显卡也不一点解决问题

网友:
把独显屏蔽掉,用集显。不行,再加抽风型散热器。

网友D:
同意前面兄弟说的换个便宜二手集显主板完事   楼主 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意前面兄弟说的换个便宜二手集显主板完事   楼主 稳~~~~~

没事做啦,无聊换个桥耍,也正常,已经做好了

网友:
你们猜 会不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事做啦,无聊换个桥耍,也正常,已经做好了

有BGA就是好  我生意差   没买BGA  用土炮干废了几张板以后就放弃土炮了~~~~~~祝你成功解决高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BGA就是好  我生意差   没买BGA  用土炮干废了几张板以后就放弃土炮了~~~~~~祝你成功解决高温问题

马上检验一次就知道啦

网友:
白干 一样的!!!

网友:
你们看嘛 一样的!!!

网友E:
散热器   怎么样    导热均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散热器   怎么样    导热均匀吗?

铜管导热效果很好的,都换了两个铜管了

网友F:
换显卡吧  我遇见过 换改良版的

网友G:
一般都是更换改良显卡。。

网友:
为什么我改 B815CPU  效果还可以呢?没有用他原来I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更换改良显卡。。

显卡刚才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显卡吧  我遇见过 换改良版的

显卡刚换了的!!

网友:
不会真要把I5变 B815吧

网友:
我是在散热铜管上加了一个大的薄的铜片,就是改善散热面积。效果还行。

网友:
散热接触不好吧

网友:
显卡门的主角 ,看客户接受程度了 换改良显卡很稳定的

网友:
先清灰再说吧

网友:
更换北桥,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换铜管试试,或许是铜管散热不良呢,你别看他出热风,也有可能坏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鲁大师误报呢

网友:
i5应该发热量不大啊

网友:
温控电路检查了么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都不加铜片的!直接加进口过来的显卡散热垫子! 效果比铜片好!

网友:
铜管换新的

网友:
不换显卡 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下吧

网友:
CPU温度高?是否换个CPU试试?

网友:
让我说就换板。又不贵。

网友:
这机器现在都懒得修了,有主板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还每遇到过, 先Mark一下

网友:
CPU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改集显放心些,我最怕加焊后接到用户电话。

网友:
换显卡了 机器老了 就这样

网友:
学到了,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直接 风扇接5V电压 搞定

网友:
加铜片 改风扇一直转

网友:
v加铜片,风扇改常转

网友:
换散热器。。。。

网友:
改下铜片试试

网友:
风扇改转速啊,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