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A1311不加电

楼主(2017-05-17):
苹果一体机A1311 2008款 客户来的时候说不加电 ,大家都知道不加电换个电源板就好,报完价定电源板,第2天电源板回来装上还一样 ,妈德 这下傻眼了,拆主板吧 测主板待机都有按开关有点反应 有的电压有 有的不出 ,开始查 查到南桥供电电感0.01短路 我拆开看 马的3桥合一的芯片 立马上BGA假焊 还不行 第2天 定了个南桥换上 上电苹果开机声音洞的一声 这回高兴的 700百大洋到手 装上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板花多钱买的?

网友:
洞的一声  米米到手   真是修的顺利。。。。。卖芯片的供应商没黑你  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花多钱买的?

到家快400了 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家快400了 贵了吧

不便宜,那你电源板加南桥成本不小啊

网友:
NV3合一桥只要不显示加焊就好  必须换无争议!

网友:
NV单桥,特别是早期的,坏的是大量的。散热如果不好,还会反复。

网友:
nvdia的单桥,很早以前的苹果使用这个,发热量大,坏了不少

网友:
为什么我没有金币了

网友(点评):
不要重复发没意义的回贴,这次就不作警告处理了,在此提个醒!希望下次没这事儿发生。

网友:
adm 芯片 通病

网友:
不容易啊  价格低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前两天修好了一个,,不过都已经测到桥短路了加焊没有用把

网友C:
老板, 这个桥换了稳定吗,会不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 这个桥换了稳定吗,会不会用不了多久

这个就不知道了 先收到钱再说

网友:
苹果应该还报得起价

网友:
700元 好啊

网友:
这个桥还是换了号

网友(2021-04-07):
不要灌水,你自己看是不是文不对题,
迅维论坛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