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联想主板问题

楼主(2017-05-17):
故障现象:冷开机总是会卡在正在启动的画面,不定时会进系统,有时进不去
               如果是正常开机一次,那么再次开机速度会快,而且不卡在启动画面
内存换过,硬盘换过,SATA线换过,几乎都换过,也裸机试过,最终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能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A:
xi刷BIOS很难吗  先刷BIOS 看下啊

网友:
不确定的话,先刷一下。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刷BIOS很难吗  先刷BIOS 看下啊

这是联想的板,刷bios问题太多,我手里的这款板刷后不亮的太多?可有刷成功的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也许是哪个地方虚焊导致的第一次不可以开机

网友:
不是 BIOS 问题  是硬件出问题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你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看帖的同志们,这个BIOS我试过好多,最终有一个成功升级,但是很遗憾故障并没有好转,在最后我把最不可能的东西给换了,然后故障排除,这个就是CPU,职业生涯这么多年,这也是第一个此类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式下啊 有不难

网友:
修额少 没有经验

网友:
我手里的这款板x刷后不亮的x太多?可有刷成x功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吧,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厉害,碰到一台类似的问题,直接换了CPU就好了。。。。。想不到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