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自校准时B9不跑的问题

楼主(2017-05-17):
流程前面都OK 就是B9 秒过停下来发现0头爆了
于是砍0头  换1头单跑PST
最后160G 出盘  速度还不错
全盘无坏道
PS:谢谢回复我的朋友

网友:
把日志了上来看看。

网友:
流程编辑,B9那步01开关到流程指针之前全填0,再接着跑试试。。。

网友:
看P表有没有数据。。

网友:
我有wd的移动硬盘、格式不了有x。能修吗

网友:
WD的简单的一B,还要学习吗?

网友(2018-02-08):
很好,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2018-03-19):
这个不跑B9还真是不好解决,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的也请指教下。我也有个盘跑完前面的都正常但是,跑到BB就秒过,然后B9和BA就不跑了。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的原因。磁头也没有暴头的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