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 4.0 不触发 k42jc 2.2 无待机

楼主(2017-05-17):
今天发2个华硕 维修的案例
第一台 k42jr rev 4.  待机0.005  拔掉电池自动触发 0.06 0.1  就这样 不停的来回循环重启

第二台 k42jc 2.2无待机
查待机芯片1.6 脚无电压  enb l 受 e c 的 vsus_on 控制,查ec工作条件 ,最后找到120 脚 AC_IN_OC# 不正常 ,始终3.3v,有万用表拉低它 ,自己自动触发开机了,问题就它了
图纸,找个其它k42jr图纸 ,受控一个三极管

不过本机器没有 找个三极管,打开点位 只能找AC_IN_OC#和找个信号相联的所有IC ,最后到了  一个6脚管子,和一个排阻

怕各位看不清位置,在搞个大图

想到华硕排阻的通病,先换个排阻吧,上点,自动触发亮机

华硕修起来比较浪费时间,发出来给各位省点精力,下次遇到直接秒
请叫我雷锋

淮安升华出品

网友A:
日特 ,最后一张图怎么删不掉,无关紧要的,本机器没有这个三极管

网友B:
这个通病算的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特 ,最后一张图怎么删不掉,无关紧要的,本机器没有这个三极管

发帖 插入的附件图片 没用到 就会在最后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算的上啊!!

ASUS的那个不触发确实算是通病故障

网友:
没有点位图才知道华硕的什么叫死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