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前后摄像头打不开,黑色,闪光灯都不能用,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17):
如题:1.8v的阻值都偏低,前后摄像头都打不开黑屏,闪光灯不能用,请问是不是电源ic问题???

网友A:
闪光灯不能用  会引起摄像头问题的   先修闪光看看

网友:
先查一下"1.8v的阻值都偏低"的原因,这个电压来自哪里,有没有短路等

网友:
1.8V电压偏低阻值应该也有问题,那就先把这个1.8V搞定再考虑别的问题吧

网友:
阻值偏低说明有漏电,不一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后级的电容或者是芯片问题。

网友:
要怎么查??烧不出。拆ic吗?

网友:
可以先检查闪光灯供电,修好灯再查摄像头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不能用  会引起摄像头问题的   先修闪光看看

老司机!摄像头的2.85v很容易出问题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摄像头的2.85v很容易出问题对吗

你说对就对  你是大神啊

网友:
先把2.85v修出来,自然闪光灯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