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401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5-17):
戴尔M4010开机不显示过10秒左右报警3声,换了内存也是一样,不插内存也是一样,求解
戴尔

网友:
看下电流 结合报警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看电流插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电流0.5几左右,不查内存0.49左右

网友:
这个是m4010报警声代表的意思,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修到过报警三声加焊显卡好了,有显卡搞显卡,没显卡搞北桥

网友:
M先搞下北桥,

网友:
最后换了CPU好的,这机器真滑稽

网友:
这还求解,做显卡啊。。。。。。

网友:
查下DELL的报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