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0单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5-17):
DELL 5480,板号DAJW8GMB8C1 REV1.

网友:
没发完就点错了,外接电源或单电源都正常开关机,系统里充电正常 ,拔掉电源就断电,电池换过,用公共点接入12V外接电源一样,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待机3.3V出来一下就掉,

网友A:
排除电池问题 查电池放电线路、

网友:
弄好了吗  大师。我也遇到一个  不知道放电电路是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电池问题 查电池放电线路、

放电线路是指那些信号

网友:
放电电路很简单  充放电芯片和一个放电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