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复印件显影仓问题

楼主(2017-05-17):
夏普2718复印机
打印两条白线
复印也算是
现在确定是显影仓组件引起的,但拆开后转动一下也没有堵塞的情况
请教一下,有没有大师维修过这种症状?

网友:
曝光复印样张 打印样张

网友:
重新初始化载体,清洁鼓组件的那个钢网试试

网友:
清洁下激光器看看

网友:
鼓芯,激光器,激光器到鼓芯通道,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显影仓上面的密封条翘起来了,换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