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m5010

楼主(2017-05-17):
机器上电0.5左右,但不亮机,然后更换了显卡,测试花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机子北桥虚焊最多,报警7声,显卡是8声。如果换过显卡还是花屏,排除显卡坏的情况,就是没做好或是显存,这个显卡有点大不好做。

网友B:
显卡的可能有 具体还需要再查查

网友C:
是不是BGA没有做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北桥虚焊最多,报警7声,显卡是8声。如果换过显卡还是花屏,排除显卡坏的情况,就是没做好或是显存 ...

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可能有 具体还需要再查查

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BGA没有做好呀

做过两次,情况都一样

网友:
已经解决,是显存问题,重做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两次,情况都一样

已经解决,是显存问题,重做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独立显卡。

已经解决,是显存问题,重做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