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

楼主(2017-05-17):
机器一般使用没问题,但是测试鲁大师的时候会掉电,是否有同行修好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散热风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鲁大师跑什么的时候会掉电?另外注意过温度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散热风扇有没有问题

温度不高,但是打温度测试就掉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跑什么的时候会掉电?另外注意过温度没有?

温度不高,有时候鲁大师也能跑过,但是温度测试刚打开就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高,但是打温度测试就掉电了

不测鲁大师,测测OR,看看是不是因为高负载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高,有时候鲁大师也能跑过,但是温度测试刚打开就会掉电。

那你就测测OR看看,是不是因为CPU负载一旦过重就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测鲁大师,测测OR,看看是不是因为高负载引起的掉电。

玩大型3D游戏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玩大型3D游戏都可以的。

我忘说了,技嘉这主板无集显,你上的独显有无问题?换了别的显卡后,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忘说了,技嘉这主板无集显,你上的独显有无问题?换了别的显卡后,是否正常?

好的,谢谢。只能试试看了,因为机器配置挺高的不敢贸然就动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只能试试看了,因为机器配置挺高的不敢贸然就动显卡。

很多压力测试不过,独显大板平台要考虑独立显卡是否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压力测试不过,独显大板平台要考虑独立显卡是否出了问题。

好的,谢谢指点。因为技嘉的机器现在修的还比较少,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指点。因为技嘉的机器现在修的还比较少,所以不太了解。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