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主板烧糊 维修中看似复杂,实则简单

楼主(2017-05-17):
今天收到外地朋友发过一台是电脑,收到拆开包装后,就问到很重的烧焦味,拆开电脑,看到主板都烧黑了,
把烧坏的件拆下来,把所有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测了下,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有测一下公共点也没有发现问题,打开图纸测得是PQ301烧坏,在料板上找到件,焊在主板其它位置飞上线,如下图

开机看电流正常,装上机测下电脑稳定不稳定,结果进系统没几分钟,就短路了,没有办法,只能再次拆开,发现EC已经烧坏,测3V 供电芯片PU401的电感PL402 对地阻值为0 ,把PJ401焊开测得PL402对地阻值还是0,拆了PU401后发现对地正常了。淘宝查了下EC 是带程序的,只能从网上定了,到了件后再来继续写

网友:
烧成这样了,能修好挺厉害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厉害 了。。。

网友:
楼主功底好身后,这样都可以

网友:
完美的处理是刮开烧糊的地方  封漆 之后上芯片

网友:
EC带程序嘛?回来自己写?自己写了话怎么写?还是让卖家写?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