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 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不过保隔意外的故障源)检修浅谈

楼主(2017-05-17):
THINKPAD  X250 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不过保隔)检修浅谈
板号:NM-A091
检修过程:1,测有DCIN_PWR20_F20V,VINT20  0.9V不正常DISCHARGE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为低电平不正常,此电压是从U101 96脚由VCC3SW上拉后输出。
2,追查到U101 96脚无输出(阻值正常529)VCC3SW0V,接着测下联想芯片的供电条件
99VERGIN20正常,100BAT_VOLT分压后7.5V正常,98TH_DTCT 0.05V(小于0.5V)正常,103VCC3SW低电平不正常无3.3V,此电压应该有主供后就会发出的呀?要么被拉低或芯片不良才会引起,此脚阻值500左右应该也正常呀,手头没这个芯片就先翘起量有3.3V输出,还真是被拉低了。VCC3SW去的地还不少只能接电烧机了。
3,在103脚悬空时接3.3V烧有0.7A左右的电流,摸遍全身终于找到了D6二极管发烫,二话不说拆掉再烧,嘿,没电流了!再量D6是正常的,看来是后级RTC电路有问题。
接着烧后级电路,这时烧机电流飙到了4.5A左右且集成在U上的PCH晶体块巨烫(煎个鹌鹑蛋秒熟)难道是PCH+U(U58)挂了,测RTCVCC点阻值590(不知正常值是多少),把RTCU58的各支路电阻断开电容断开仍就一样,此时才死心了……(因是同行机器先报个价也不一定修的,成本太高又麻烦)。注:因无X250图纸,用的是X240图纸

记录不详处请大家指教,同时也要加分鼓励下,谢谢!

 会员1203351300鑫豆2024-7-18 20:32
 会员1169904300鑫豆2024-5-12 00:25
 会员13486582元2023-6-12 16:31
 会员4907922元2023-1-12 10:28
 会员13362882元2023-1-4 17:22

网友A:
没有图纸都能搞这么好。。真是大神啊。我现在没有图纸就不会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都能搞这么好。。真是大神啊。我现在没有图纸就不会修 ,

这个X240图纸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直接飞 可以吗 可是后继短路保护了

网友B:
现在的板载CPU坏得真多,昨天也碰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载CPU坏得真多,昨天也碰到一个

这两天就碰到俩

网友:
这个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加分

多谢支持加分!

网友D:
估计查出问题 定性故障报价了  客户不一定能接受了   写的很详细 加分了

网友E:
LZ这思路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这烧机烧得一个炉火纯青,学习了!

网友F:
现在单U的PCH部分容易出问题,RTC部分更是重灾区,有些进水机就易殃及至此,楼主分析的逻辑性很强,理应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查出问题 定性故障报价了  客户不一定能接受了   写的很详细 加分了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这思路可以,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单U的PCH部分容易出问题,RTC部分更是重灾区,有些进水机就易殃及至此,楼主分析的逻辑性很强,理应加 ...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G:
悲剧 这种比较不好整

网友H:
你接的导线要注意 漏出来的接头过长 翻转主板的时候可能会击穿其他元器件

网友:
这个南桥坏的也确实是多的

网友:
板载U坏一般都不休了 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这种换版比较实惠 省的麻烦

网友:
双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新人求罩 -1 警告

网友:
板载U PCH部分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接的导线要注意 漏出来的接头过长 翻转主板的时候可能会击穿其他元器件

嗯,有注意到的烧完就断电的。望能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悲剧 这种比较不好整

感谢你的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接的导线要注意 漏出来的接头过长 翻转主板的时候可能会击穿其他元器件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恩 多多发帖 对于灌水可以扣分或者举报 共同维护好论坛 维修人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已经很好了 不是吗

网友:
楼主不错哦 技术甘甘的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看看CMOS电池有电吗?如果CMOS电池的电压正常,那就不一定是CPU坏了?

网友:
板载cpu容易坏我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修好不好用反应慢

网友:
维修不易,顶你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很好,很详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看看CMOS电池有电吗?如果CMOS电池的电压正常,那就不一定是CPU坏了?

开始想到量下的,后来就忘记了。多谢了,望能加分支持哦

网友J:
怎么不把BIOS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不把BIOS传上来啊

论坛有很多呀

网友:
记得论坛有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也是RTC有短路,直接干桥了,最后发现是电容短路

网友:
联想芯片是什么    好像老师只讲过东芝芯片

网友:
THINKPAD  X250 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不过保隔)检修浅谈
板号:NM-A091
检修过程:1,测有DCIN_PWR20_F20V,VINT20  0.9V不正常DISCHARGE低电平正常,-PWRSHUTDOWN为低电平不正常,此电压是从U101 96脚由VCC3SW上拉后输出。
2,追查到U101 96脚无输出(阻值正常529)VCC3SW0V,接着测下联想芯片的供电条件
99VERGIN20正常,100BAT_VOLT分压后7.5V正常,98TH_DTCT 0.05V(小于0.5V)正常,103VCC3SW低电平不正常无3.3V,此电压应该有主供后就会发出的呀?要么被拉低或芯片不良才会引起,此脚阻值500左右应该也正常呀,手头没这个芯片就先翘起量有3.3V输出,还真是被拉低了。VCC3SW去的地还不少只能接电烧机了。
3,在103脚悬空时接3.3V烧有0.7A左右的电流,摸遍全身终于找到了D6二极管发烫,二话不说拆掉再烧,嘿,没电流了!再量D6是正常的,看来是后级RTC电路有问题。
接着烧后级电路,这时烧机电流飙到了4.5A左右且集成在U上的PCH晶体块巨烫(煎个鹌鹑蛋秒熟)难道是PCH+U(U58)挂了,测RTCVCC点阻值590(不知正常值是多少),把RTCU58的各支路电阻断开电容断开仍就一样,此时才死心了……(因是同行机器先报个价也不一定修的,成本太高又麻烦)。注:因无X250图纸,用的是X240图纸

记录不详处请大家指教,同时也要加分鼓励下,谢谢!

 会员1169904300鑫豆2024-5-12 00:25
 会员13486582元2023-6-12 16:31
 会员4907922元2023-1-12 10:28
 会员13362882元2023-1-4 17:22
 会员12139432元2022-12-25 13:07

网友(2017-09-08):
有没得哪位大神修过这个问题 的说一下

网友:
板载U坏一般都不休了 这个南桥坏的也确实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