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 编写25Q64FVIO 报错

楼主(2017-05-17):
前几天解苹果820-00164A  ID 密码    把BIOS拆下来读取出来备好份,从网上找到BIOS 下载下来,写的时候报错,以为没有焊好,拆下来又重新焊,还是不行,当时客户找急,我从联想的主板上拆了一个下来,刷好后,飞线焊到主板上,就让客户拿走了,这几天又修到有这个BIOS 的电脑,不开机,想刷BIOS 试试,还是不能写,从网上找了找有没有解决办法,不是说芯片没有焊好就是编程器不支持或是芯片坏了,后来问了下淘宝,也没有给正确答案,最后还是给生产编程器的客服打电话才解决的,当是拍的照片找不到了,报错的意思是说,配置脚位错误  ,操作如下图 点击右边的 配置  ,在QE=1 S9 中打勾 就能编定成功了。

网友:
忘上传我的编程器 和BIOS 的图片了

网友:
有时间 试试

网友:
苹果笔记本做系统做不掉吗

网友:
这种贴片bios刷的时候特别麻烦

网友:
这种QFN的 我还没有碰到

网友:
这种没有刷过。

网友:
这种能不能飞线在线刷呢?

网友:
高大尚的BIOS芯片,还没弄过

网友:
这种BIOS芯片在 笔记本本上还没刷过  在户户痛上到是刷过 可以焊飞刷 也就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