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两台苹果维修

楼主(2017-05-17):
A1466 有ID锁,刷BIOS后ID锁没了,但是装不了苹果,卡在那半天都不动,再换一个刷OK
这个是10年的A1297来的时候竖条的花屏,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换完显卡开机显示了,但是刚进系统发现屏线口冒烟了,系统也白屏马上拔电,处理好接口再开就不显示了,屏线接口七脚EDID有波,6脚只有3。3电压无波形不确定是板子还是屏问题,发过求助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上图片,也没人理我,唉,没办法只能先订了个屏接口换上顺利亮机虎惊一场,,测试半天没问题

网友:
编辑了半小时,迅维又把我的图吃了,唉,算了以后也不发贴了,累

网友A:
坑了 ,这样修的苹果还能赚到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了 ,这样修的苹果还能赚到钱吗

还行吧,A1297多花了几块钱换个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而已。

网友B:
冒烟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冒烟是什么情况,??

图传不上来,屏线接口烧掉了,处理后表面看不出来,其实还是有问题。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有问题
和EDID 没有关系吧  如果有问题主板检测不到屏幕 一般情况下屏幕可以亮的

网友B:
如果白屏说明已经检测到屏幕,主板开启背光

网友C:
接口坏了 不会是进过水吧

网友D:
上次也碰到个客户苹果本ID锁,。然后让客户换主板,。。结果被我吓跑了。。原来能把它刷掉的啊。。

网友E:
苹果的ID也是在BOI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ID也是在BOIS里?

是的,刷BIOS就行了

网友:
修苹果修得少,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碰到个客户苹果本ID锁,。然后让客户换主板,。。结果被我吓跑了。。原来能把它刷掉的啊。。

苹果笔记本这个简单取下BIOS飞线刷上去就行了,但是刷的有可能装不了苹果系统,找人合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坏了 不会是进过水吧

饭店的机器,应该是我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白屏说明已经检测到屏幕,主板开启背光

大哥仔细看贴,是正在用突然白屏冒烟拔电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钱赚到手了!

网友:
换显卡又要换屏接口,不容易啊!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啊,苹果也能修啊。
hbsygst
苹果手工到位就行了,其它和普通笔记本区别不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啊,苹果也能修啊。
苹果手工到位就行了,其它和普通笔记本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