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待机0.04不开机

楼主(2017-05-17):
宏碁E1-471G待机0.04不开机,
从电流上看待机偏高应该是漏电或者微短路。废话少说先拆机检测。
版号是DAZQSAMB6F1。先目测下没看见异常,就从待机电压查起,系统单元的3.3v,5v都正常,ec供电+3vpcu_ec,ACIN#,LID#,开关NBSWON#都正常,当查到bios第8脚+3v_PCH_ME只有0.8v,这边明显不正常。正常也是3.3v。+3V_PCH_ME是从+3V_S5经电阻R319过来的
,+3V_S5也是0.8v不正常,往后追查+3V_S5是从+3vpcu经过PQ54导通过来的
PQ54的第3脚+3vpcu有3.3v正常,第2脚S5D只有2v多一点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5v的,S5D是从+15v经过电阻PR248过来的 ,S5D要有15v的话S5_ON必须是高电平导通PQ28拉低第3脚为低电平,PQ56的第2脚为低电平不会导通拉低第3脚,这样S5D才会有15v,然而万用表量到S5_ON是3.3v正常,PQ28第3脚是低电平,PQ56D第二也是低电平都正常,当量+15v时只有2v多一点不正常。+15v是从+15v_ALWP经电阻PR127过来的, 。量+15v_ALWP也不正常没有15v,当我断开PR127时15V正常就可以断定后面短路拉低了,然后一个个断开测量,当短开PR57电阻就正常了, 用万用量了下PR57电阻是0欧,坏掉了,更换1M电阻后通电待机0.01正常了,开机就显示了

网友:
怎么很多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