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无wifi

楼主(2017-05-17):
苹果6无wifi  更换电容C5201方可解决

iphone6 无wifi.rar

网友:
小漏电不好查,没有耐性是不行了

网友:
先收藏  下次遇到好解决

网友:
发帖子,不用做成附件再发,下载附件是要扣分,直接发出来即可。

网友:
很多原因都能引起这个情况

网友:
不知道 6S是否一样

网友:
6和6S不一样,6S 换WiFi需要改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