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这个芯片你们是怎么植株的

楼主(2017-05-17):
如图  大家都知道苹果电脑的SMC芯片坏了只能拆机的,全新的都不能用,表示我是用钢网加锡泥植,表示比锡珠植方便些,可是有返修,半个月,个把月就回来,不知道是锡泥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所以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
我是手动摆珠

网友:
手动摆锡球或用手机维修用的万能钢网植锡!

网友:
这也没多少脚,一般都手工摆锡球

网友:
用锡球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手动植株、没有返修

网友:
昨天还做了一个,有钢网的,我用0.35的珠刚刚好~~

网友:
用都是用锡珠植的,感觉蛮好植啊

网友:
万能钢网植锡

网友:
脚也不多,手工摆也可以,。。、

网友:
找钢网配合锡球最好

网友:
都是手工啦  只不过时间长点

网友:
呵呵 想偷懒用锡泥

网友:
万能钢网应该可以吧,看锡球蛮有顺序的,可以配的上万用钢网的。手工摆也行,数量不多,风枪风力调到最小用尖嘴摄子配合也行的。

网友:
全手工活,用柱子上去,没有返修过

网友:
万用钢网 迅维的焊锡膏 锡珠  就可以搞定

网友:
锡球摆就可以了 没多少点

网友:
摆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得用锡珠。 锡泥的含锡量应该不够 我个人感觉的

网友:
这个也没多少 就手工往上摆呗

网友:
有钢网的话可以使用对应的锡球啊,手动摆球也可以,锡浆一般不行

网友:
点不多,用手自己摆锡珠,就可以

网友:
直接手摆就是了  没有几个点

网友:
没钢网就只能手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