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无待机电流0.016

楼主(2017-05-17):
华硕K45DR无待机,板号:DA0XY1MB6E0 REV:1.0,测PU1-TR8233P的16脚供电正常,8脚VL3 3.3V和17脚VL5  5V都正常,13脚EN脚有2.85V,但无3V5V输出

网友:
3V 5V对地正常吗

网友:
3 5V对地阻值正常不,主要还是3 5V转换电路的对地阻止看正常不,今天修了2台都是3V转换电路对地短路了,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下RT8233P的电路图,18脚ENC应该才是开启脚,此脚一直无电压

网友:
13脚的2.85v有点不正常,一般是3.3v,你重点查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21脚ACIN单用电池有3.3V,单插电源适配器或电池与适配器同插则无电压

网友:
这个板的ACIN正常时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图纸上写的是:ACIN应该是高电平,而且还不充电

网友:
这个ACIN单用适配器时为低电平,应该是正常,我换了BQ07A也是一样,还是EC这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