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换WIFI是和6S一样吗?直接换完硬盘解除绑定就OK了?有谁换过说一下

楼主(2017-05-17):
苹果7换WIFI是和6S一样吗?直接换完硬盘解除绑定就OK了?有谁换过说一下

虽然没过保,但客户要修,没换过,是和苹果6S系列一样吗?直接换完去硬盘把WIFI解除绑定就OK了吗??

网友A:
现在WIFI灰,打不开,蓝牙有地址,WIFI不适配。

网友:
6S和7是一样的,需要解绑WiFi,硬盘上测试架解绑啊

网友:
听说也绑定。还没弄过。

网友B:
这样捆绑了就很麻烦

网友:
可以按照iPhone 6s换wifi的方法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绑定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WIFI灰,打不开,蓝牙有地址,WIFI不适配。

你先查下工作条件和外围吧。

网友C:
6s怎么解绑wifi啊从硬盘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s怎么解绑wifi啊从硬盘里

用硬盘测试架,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捆绑了就很麻烦

有硬盘测试架就好办,一键解绑即可

网友:
6代以上都要吧

网友:
我这不还没换过呢

网友:
道理大家都懂,关键焊工要到位

网友:
亲测,和6S的确一样的 ,直接换完解绑一下硬盘就OK了。

网友:
没遇到过啊,我觉着应该是解绑

网友E:
解绑就可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绑就可以换了

解绑换上就ok了

网友:
绑定了 解除一下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D:
用硬盘测试架,有这个功能。

谢谢解答 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