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搞机之第一炮

楼主(2017-05-17):
一路向西后来到了东莞搞机,今天把自己修的板发个水帖来赚赚下载分

主板板号:P5G41T-MLX
故障名称:上电掉电

  一客户拿来的板子说是开不了机了,接过板子先来个仔细的目测有无明显故障点,目测无故障点,万用表打各大电压的对地值未见异常。上电,有待机电压,触发后风扇转了一下,马上掉电。再触发就开不了了。这个现象是明显的保护了,先量一下绿线是否为高电平,实测绿线为0V。这样的话那就是电源保护了。拔掉12V后,再次触发,发现可以正常触发。那就是12V的问题了,打12V的对地值,发现只有15,跟CPU供电的对地值是一样的。心想CPU可别被干烧了。  先把短路解决吧,至于CPU能不能幸存下来,那就听天由命了。按照在实地,阿林老师和老徐传给我们的套路,二极管档,一只表笔接上管的G级,一只表笔接上管,有二级体值接近0的,这一路CPU供电的上管肯定挂了,运气很好,一测就被我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把它吹下来,换上一个好的管子,触发上电代码一阵狂跑,亮机。

主板板号;M2N8-VMX  REV 1.04
故障名称:自动上电跑码然后掉电后不能触发

  接到板子,还是以前的套路,仔细观察,打值后。上电触发开关, 本来是想触发开关的,可是还没等我触发开关,这板子已经心急得自己跑起码来了,然后就掉电了。拔掉电源后还是和之前一样。不能触发,那我就检查开关针上的电压,发现开关针没有电压,我去。在测量开关针的电压的时候,手摸到有地方发烫,一摸发现是网卡,和声卡发烫。直接把它们拆掉再说。

没电怎么可以触发呢。跑线找到开关针的上拉电阻,测电阻一端5V,电阻另一端0V。断电打值,发现开关针对地值为5,我去开关针对地短路了。打开点位发现开关针连到IO,把IO拆掉后开关针对地不短路了。找了一个坑爹的IO装上去,之所以说是坑爹,是因为这个IO,是之前其他师傅从料板上拆下来的,现在引脚都歪了,只好把它们一个个拨正。 换上好的IO,怀着即将亮机的心情,触发开关,然后板子就正常触发跑码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不过东莞搞机之这一系列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的,这个只是第一炮而已。今天下午又接到一个索尼的液晶电视机灰屏等待我去让她爽呢,好怕身体被掏空啊
  最后还请各位坛友各位看官加分鼓励啊,原创不易,请加分哈。谢谢了

网友:
仅供新手参考,还请老鸟不要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头像好风骚,喜欢这种是吧,来东莞了请你去

网友:
看错了,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一个月工资多小?我都打算找个大师傅。。

网友:
东莞好地方啊,。。我的实习基地

网友:
不知道查了那么严之后你打的这两“炮”还能收多少钱呢?现在很多地方这种主板很少修了。

网友:
这帖子  好 一块就是老司机轻车熟路

网友:
P5G41T你只排出了短路,至少要量下修订的这路工作正常没,要不2路工作迟早还会烧

网友:
LZ这一炮打的响;,话说LZ在东莞哪里,我也在东莞,可以组团

网友B:
华硕H61后CPU短路的板 真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H61后CPU短路的板 真不想修

说一下为什么H61后短路的不想修?我没遇到过,请教一下

网友:
后面这个板,有现成料板芯片拆还行,要是单独买芯片那就不划算了。

网友:
都是老司机呀,维修是个细心活。

网友:
东莞好样子的都跑了,来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