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4000 开机杂讯

楼主(2017-05-17):
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DV7-4000系列,老机型,Intel i7的CPU,17寸的屏,开机显示红色的横条杂讯。
但是外接是好的,用13,15寸的屏测试都是正常显示,怀疑屏幕坏了,买了同样料号的好屏装上依旧,订了屏线,换上依旧,于是开始怀疑是显卡芯片,换了216-0772000,依旧!!!
折磨我啊!!!
哪位大仙有经验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用13,15寸的屏测试都是正常显示,怀疑屏幕坏了,买了同样料号的好屏装上依旧,订了屏线,换上依旧”
那还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
感觉还是屏幕问题,为啥小屏就可以换上17的大屏就不行呢

网友:
把原来屏幕BIOS  刷到新屏幕BIOS 上试下

网友:
也许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