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35V发热维修

楼主(2017-05-17):
E550C  刚开始是没有公共点电压,不过第一个MOS管,直接飞线,没有想到把35V芯片烧了,芯片发烫,待机0.17,还烧了一个三极管,PQ44.   谁有这个图纸的,也不知道这个PQ44是什么

网友:
好了 还是美好 到底   没有完全写清楚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论坛暂时没有,你可以查一下你的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中情况哈  么这样干哦 还是你先要看看后继短路没有的   你在飞线哦 不是多个问题就出来  就麻烦了

网友:
仁宝的不过保护隔离,先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在拉,以防烧坏更多的东西

网友:
没图纸好麻烦,

网友:
现在订了一个3H=芯片,准备换掉去试下,那个三极管先不管它

网友:
换待机芯片好了吗

网友:
没看懂,是修好了吗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3 5v后级短路吧,查查吧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