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8Z77-V_LE 触发后掉电,自我推荐加精

楼主(2017-05-17):
这块板子是今天下午修的,感觉有些代表意义,维修过程给大家分享。

    板子送来单子上写着“风扇不转”,关于前台的小女孩儿非专业的故障写法我早就有意见了,不过也就忍着了,难道还能教她们修板子。插电源触发开机针,诊断卡闪一下就灭了。明显的触发后掉电。看起来像是有短路的地方。先拔掉12v四针插口,再次触发,现象依旧。量各大电路对地阻值未见异常。这是个什么情况?难道是电压检测异常导致关机? 于是强制上电,不保护,说明没有严重短路的地方。量各供电电压,没有CPU供电,有内存供电,量到总线供电时发现了问题。

这个场管的源级漏级均无电压。旁边的那个场管正常,它们虽然挨在一起可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查点位图得知它的D级电压来源是这里。

既然知道了这个电压的来源,就顺藤摸瓜看看前面的电压为什么不正常。

这两个场管没有击穿,测阻值基本正常。那就看看它们是受谁的控制了,继续看点位图。

上管的G极居然没有和任何PWM类芯片相连,怎么可能?怎麽可能?我修板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路呀。我有点抓狂,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拿着板子上看下看,就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突然间我的手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呵呵!真是低级错误呀!

原来控制芯片在板子背面,想我也修板好几年了,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真是阴沟里翻了船。

这个芯片是up8120d,场管的G极通过箭头所指的电阻连到了芯片的二脚,供电脚及EN脚电压正常。看样子就是它的问题了,找个拆机件换上,怎么还是不行?测量up8120d周围的原件,有一个2R2电阻变质换掉,Ok电压出来了。示波器看下波形。

完美。

亮机。

进系统。
通过这个例子希望给大家的启迪就是,主板的背面也许也有和故障相关的原件。虽然见到背面有故障的台机主板不多,但也不能忘了有些板子背面也是有原件的。

最后把点位图分享各位,稀缺资源,来者有份,别忘了给加个分。

Asus P8Z77-V_LE_1.03.fz.zip

网友A:
华硕一些板子PWM 八角芯片在板子背面, 估计保险电阻2R2 回潮发霉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些板子PWM 八角芯片在板子背面, 估计保险电阻2R2 回潮发霉引起的

月饼把你管理给下了啊,楼主看到你有你一个回复他,一定很急的呢,呵呵。华硕有点位,怎么可能找不到零件呢,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台板不想玩  很多我都是卖废品

网友:
现在有些板原件也有在背面,我修过V星B150不跑马,最后才发现背面有一个三极管快掉了,补上才好了

网友:
这都被楼主发现了   好功底 好眼力!

网友:
总线供电丢失,引起的板子不工作。

网友:
这板有两个故障点不好修。

网友:
总线无电压会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条件不满足的话就会引起风扇转一下就停